[优派]
HKCS2019线路板烧糊的维修

楼主(2015-04-05):
      昨天 有朋友发帖问这个显示器的维修,昨天快下班正好来了台这样的机子,又正好今天老婆要用相机,所以赶紧抓紧修,拍照,有几张是下班后拍的,商场黑,拍的不好,还望大家见谅

      1:拆出电源板,如图:

     2:这个烧的太厉害了,比前几个都厉害,所以就把高压变压器移到例外空的地方了(这台是两灯管,4606没有去除,两个变压器的一次侧是相连的,所以可以这样弄,如果是四灯的就不能,灵活运用吧)
     3:把反馈线连到原来的位置上
    4:把烧糊的部分挖除掉(这部分已经不工作了,不挖除也可以)

网友:
楼主既然发帖,肯定是OK了

网友:
     下班的时候已经改好了,这个故障只是断线飞线,没什么技术含量,属于基本维修,不用试也知道结果,昨天没时间了,今早装上好了,但是相机拿家了,没法拍照了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很多是灯管老化。修好看到是很正常。实际灯管老化电流增大。发热量加大。用稳压电源检测灯管电流就知道。换灯管才是唯一的出路

网友:
我还没有这样搞过

网友B:
烧 这样都不给人家换高压。你真你iu。

网友:
我有几台 这样烧糊的机子,全是直接改板了,变压器换到另一边也不行。以为是高压包烧坏了,原来还有两条线要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很多是灯管老化。修好看到是很正常。实际灯管老化电流增大。发热量加大。用稳压电源检测灯管 ...

高手发言,一语中的,这个显示器的确有灯管老化的情况,有一台修好,上面的灯管很暗,灯管换后正常;还有几台网吧的,其中一台我拆开了,灯管确实有老化,但是用一两年还是没问题的,后来的就没有换灯管
     老化就换的话,我们的工作就无穷无尽了,因为老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别的不说,就说电容,都用了好几年了,肯定也都老化了,一个470的电容,用表一量,就剩420了,这样的很多,但他还能用很长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 这样都不给人家换高压。你真你iu。

这样真不算啥,这个只是基本维修,没啥技术含量,要是有个医院,来个骨折的就截肢,装假肢,估计谁也不愿意去。曾经有个神州的笔记本主板,一通电就着火了,一样也修好了,这也不算啥,显卡版有个探索者不忍发的帖子,烧的洞里都是数据线,那个才是真的牛

网友:
焊点很整洁,赞一个。能修就尽量修,不要动不动就说换板。

网友C:
其实可以这样的:把上边的个变压器移到下边的位置,再相应的移到几个电阻、二极管,就可以用下半部分了,直接把上边的废了!我这样搞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这样的:把上边的个变压器移到下边的位置,再相应的移到几个电阻、二极管,就可以用下半部分了,直 ...

这个就是把变压器调换位置了,下边的反馈线路几个元件没有装,直接飞线了

网友:
我也用楼主的方修好了了一块,谢了,我的板是HY20寸拆下的,当初我改时不知那两条线怎接,改了好大电流声.

网友:
属于高压打火呀

网友:
  这个   板子  有个家叫758  的 稳压管子   很容易短路

的     换了就  好了

网友:
这个部位烧糊了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