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3不出3-5V

楼主(2015-04-05):
奶牛M2317,JE40-HR 10267-4的,没这个图纸,用的是-1的图纸!测VIN:REF;EN,ENC;ENTRIP1;ENTRIP2都 正常,VREG3,VREG5也正常,就是3-5V不出,现在测5V一路的下管G极有5V.大家说说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A:
什么都正常?看下51125的SPEC吧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呗

网友: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正常?看下51125的SPEC吧

51123上找不到这个SPEC

网友:
上下管还有io换试试

网友:
看看boot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就看看反馈电路有没有短路(或者反馈分压电阻阻值有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
IO 上下管都换过了反馈也换过了。

网友:
谁修过下管5V保护的

网友B:
10267-4是有图纸的,你搜一下,还有像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是不是后期有短路 或者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267-4是有图纸的,你搜一下,还有像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换滤波电容试试

图纸应该没有吧,都找过了,滤波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B:
有示波器吗,拿掉上管打G极的波看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后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吗,拿掉上管打G极的波看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后极的问题

不会用神器,怎么测有没有简单的流程,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