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硬盘出现隐藏分区,系统无法引导,格盘也无用,已解决!!

楼主(2015-04-05):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楼主碰到过很多次,因为我 是某品牌笔记的促销员,偶尔也会接系统维护和电脑维修的外快
,昨天又接到一个,
那客户自己把系统格掉,重新装完后,就是进不了系统,
我进PE,打开系统分区后,就看到了隐藏分区,
,一般普通格式化和修复引导是解决不了的,楼主试过,
我的解决方法很是简单粗暴:直接点--工具--清除扇区数据---选主硬盘----清个4分钟左右-----取消----再重新分区,
再做系统就OK了,
一切正常,
还有没有更好的简单的解决方案?
求探讨

网友:
全盘格式化也不行吗

网友A:
把前后隐藏分区删了在建主分区 重做系统  。在就是一键分区后在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前后隐藏分区删了在建主分区 重做系统  。在就是一键分区后在做系统。

删除不行的,你一删再分区,问题一样出现,谢谢回复

网友B:
全格也不行,我处理过好多台这种问题,我不知道这问题怎么出,我也只找到一种这个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格也不行,我处理过好多台这种问题,我不知道这问题怎么出,我也只找到一种这个解决方法

所以前来分享下,嘿嘿

网友C:
你MHDD那个erase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MHDD那个erase也不行吗

这个没处理过,希望大神以后接到这种机,用这方法论证下,谢谢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不行?我修几年电脑都是这样搞的。里面有资料的就删除前后隐藏分区。保留中间分区。在建主分区格式化装系统。里面没有资料的直接一键分4个区装系统。如果还引导不了用PE里WIN引导修复程序修复一下就可以了。不过一般很少引导不了的。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不行?我修几年电脑都是这样搞的。里面有资料的就删除前后隐藏分区。保留中间分区。在建主分区格式 ...

这个真心试过,删掉,保留主分区,不过我又全盘格了,然后又出现二个隐藏的分区 ,好的,
下次再接到我试下您这方法,不格盘,
您也可以记住我这方法,对硬盘里无重要资料的客户

网友D:
这个还没遇到过 中毒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没遇到过 中毒了吧

不是中毒,我虽然不知道这问题产生 的原因,但可以排除,
全格都会出现。就是引导不了系统,必须把那二个最前面的隐藏分区干掉,才能正常启动,谢谢回复

网友:
U盘的问题,重新做个U盘启动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一般有那些一键还原的都可以还原的,,

网友:
是不是硬盘分区模式的问题啊  WIN8的是GUID    WIN7则是MBR  转换一下就好啦

网友:
点硬盘…删除全部分区…~再重新分区!这个方法可行吧

网友:
改下硬盘格式在删分区呢!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请问 是那个品牌的神机

网友:
那个DISKGEN重建硬盘引导不行吗

网友:
用MHDD 的erase 绝对可以!

网友:
学习中,还没遇到过,下次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
低级格式化

网友:
你 那个是分区表不对,转换为MBR类型就完美了

网友:
那是正版系统带的隐藏分区吧
百来M的事,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