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无待机

楼主(2015-04-05):
51125就是有个主供电  别的都没有电压  求助

网友:
这种机子看看周围有没有腐蚀的痕迹,没有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13脚那两个串联分压电阻

网友:
楼上正解。 其中一个电阻容易被腐蚀

网友:
有VIN查下EN信号,看自己产生的电压有了吗

网友:
B460这个机子的通病   待机芯片边上的分压电阻  被海绵长时间盖住腐蚀了

网友:
看一下13脚

网友:
13脚开启线性电压,7脚LDO 5V 8脚 3.3V线性电压

网友:
通病,海绵压的,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跟EC BIOS没关系的???

网友:
看下VREG3和VREG5出来没有,出来就刷BIOS,没有出来看13脚两个电阻分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搞定了吗 ?  我现在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网友:
把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
51125 13脚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我是来赚分的。 顺便说一句。这个机器有通病。善用搜索!

网友:
是那个200K 150K的电阻吗

网友:
机器通病系统供电旁边的电阻腐蚀,还有就是刷BIOS能好

网友:
这个还用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