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4S 电池有显 电源没显

楼主(2015-04-05):
今接到一台华硕的机器 A84S 版号 K43SV REV 4.1 奇怪的故障 电池开机可以有显 可正常使用 但是插上电源会死机 拆机一看 单电源没有显卡电压 换了显卡供电芯片后 有时候可以有显 有时候没显 奇怪的无从下手 求助啊
华硕

网友:
望个位大神指教

网友:
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坏了

网友(2015-05-05):
换显卡 成功修复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