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型号是PP42L 换完显卡花屏掉电 急求大神 ...
Dell 1440 型号是PP42L 换完显卡花屏掉电 急求大神求救!!!

楼主(2015-04-05):
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于是加焊显卡,还是开机不显 最后换显卡,换完之后开机花一下屏立马掉电,是那种开机花一下屏立马掉电 。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求大神帮忙
显卡
掉电

网友:
这种机子很坑的,之前遇到过一台换了显卡进系统蓝屏,显存换了个遍才搞定

网友:
确定显卡作好了吗,作好了加下显存看下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拆下来重植新显卡

网友:
在加焊显卡

网友:
显存供电有问题也会花屏,修到过一个,累死人

网友:
这个故障难修啊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焊接的时候能掉件了

网友:
花屏的话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换的是全新一样的显卡吗、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没焊好 再干一遍试试· · 当年老板宣布那个板子报废的时候 我上了13遍BGA 才给干好的···

网友:
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换显卡 换北桥换南桥 换CPU座 不行就换主板 再不行就换电脑

网友:
显卡没焊好 或者是焊显卡的时候 显存虚了或者爆了

网友:
显卡没换好,这个机器修了很多了 ,不是3V5V供电问题的,就是显卡问题的 别的问题还没遇见过

网友:
还是显卡的事,再加焊下

网友:
估计显卡未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