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型号510n

楼主(2015-04-05):
各位大神、技术帝,帮帮忙。如题:我有一台三星510n的显示器一开机就显示【非最佳模式   推荐1024x768模式】我开始怀疑是屏幕分辨率不对,后来我都试过了怎么都不行。所以来这请教。希望你们说详细点本人菜鸟一名,谢谢了

网友A:
在显示器的设置里面,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过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显示器的设置里面,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过没呢

把主机一开起就这样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D:
程序问题,建议你发帖前先在搜索一下

网友E:
  你这个  是要   把分辨绿      改小点  懂

   开机 按f8      换成  哪个叫什么  vga

网友F:
1.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2.数据存储器备份重写3.检查VGA接口行场电路和数据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问题,建议你发帖前先在搜索一下

好,但是没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  是要   把分辨绿      改小点  懂

   开机 按f8      换成  哪个叫什么  vga

好,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1.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2.数据存储器备份重写3.检查VGA接口行场电路和数据电路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好,谢谢了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主机一开起就这样

1.你按显示器上面的按键,进设置,恢复显示器的出厂设置
2.进系统安全模式,如果正常,那就正常进系统调整显示分辨率
3.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刷一遍显示器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按显示器上面的按键,进设置,恢复显示器的出厂设置
2.进系统安全模式,如果正常,那就正常进系统调 ...

好,谢谢了

网友:
重新写一个数据看一看

网友:
换个大点的显示器,把分辨率调低一点,然后再上这显示器

网友G: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

网友:
我碰到过VGA线  引起的超出范围,可以试下

网友:
像是电脑主机的问题,换大显示器改下电脑的分辨率试试吧,15方屏的显示器大都是1024x768的。

网友:
刷下MCU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
是程序板坏了,现在修好了,谢谢关心

网友:
开机进安全模式,把分辨率调低些,

网友:
上面都是打酱油的,给你百分之百好的方法,,把那个48脚BIOS换新的!!注意要新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拆机片,然后重新在线写或者焊之前离线写,或者买芯片叫人帮你写,要附上BIOS上面的贴纸哦。。。

网友:
进工厂模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