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4-05):
漫步者201T06,有电流声,不插音频输入就没有声音 插上之后就有兹兹的声音 随着音量控制变大小 但是插上音频输入 不插电脑 就有声音 插上电脑之后 声音也没有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漫步者
电流声

网友:
接触不良?电位器异常?或者是没有连接正确?说清楚一些噻。

网友:
为电磁干扰信号串入,输入至功放前的信号接触不良,检查信号接地情况.是否良好接地.信号线不接入电脑,当地线(兼作信号屏蔽线)接了不良时,视同接收天线,感应出噪声信号.当拉入电脑时,信号线的地线与电脑地连接,起屏蔽作用,故噪声消失.也有可能屏蔽不全,噪音减低很多.

网友(2015-06-24):
不太明白

网友(2015-10-07):
我的漫步者101是插电源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