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A200 cpu电压多少正常

楼主(2015-04-05):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正常,换了大电容应该就好

网友:
已经换了nec大电容,换成6个330电容,现在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就灭,黑屏。测量cpu后面电容两端电压1v,正常否?

网友:
正常范围内,

网友:
正常的哦。

网友:
插u盘,指示灯亮。但是插鼠标不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正常电压,楼主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呢,说明一下?

网友:
第一次出现问题是机器启动到登陆画面死机,现在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就灭,黑屏。bios信息没出来。按鼠标键盘没反应。这个笔记本一年前修过,也是系统运行中掉电,就把nec大电容换成6个330电容。现在出现上面的问题了,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请执教以下。插usb鼠标,5v电压正常,就是usb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