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6S-S3键鼠PS/2接口不能使用

楼主(2015-04-05):
有一块技嘉GA-M56S-S3主板,键盘和鼠标PS/2接口不能使用。

待机测试键盘接口第4针供电为5.10V,正常。

测试鼠标接口第4针也是5.10V。

但是键盘第1针数据脚电压仅为0.49V,明显不正常。

键盘第5脚时钟脚电压为4.38V。

另外鼠标第1针和第5针电压均为5.09V。

于是检查发现键鼠接口的第1脚和第5脚这4根线分别和接口后面的排容及820排阻相连,820排阻又和822排阻相连,822排阻的另外4个脚和上面的保险电感相连。

经测试822排阻和电感相连一边四个脚的电压均为5.09V,但是另一侧的四个脚电压就和键鼠四根脚上测的电压一样了。
怀疑是排阻822的问题,但是换了后问题依旧。
又把排容拆掉,也没有解决问题。
测试保险电感阻值为0欧,也正常。
把键鼠接口拆掉测量仍然如此,换个接口也一样。

怀疑是IO或桥的问题,因为没有料板也没法换,把IO加焊了一遍也没有什么效果。
看到有人说1394的问题,把1394芯片也加焊了一遍,也没作用。
那就用USB键鼠吧,不然连BIOS也进不去。
用USB键盘,按DEL能进入BIOS,但是反应非常慢,按一下箭头要等几秒钟。
把BIOS中的USB键盘鼠标支持打开,保存再进BIOS速度就正常了。

现在用USB键鼠能正常使用,但是PS/2还是不能用,听说可能和BIOS有关系,于是上官网下了F1到F5几个版本,刷了一遍还是不能使用。
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那个地方的故障呢?

网友A:
我一般修这种的,都是先打阻值没问题,5V供电没问题,就换472或822上拉排阻,还有你那个820或330排阻。
90%都会解决,我所碰到的。
你那个820排阻换了没有?如果没换的话,换成330.
前提是PS2阻值打了没问题。到IO无断线。

网友B:
更换IO解决,不过要注意,技嘉主板都是专用IO。也就是芯片最后带字母GB

网友:
数据和时钟在没有读取和传输的通信情况下都会保持在5V左右,电压误差不大。

网友C:
换掉那上啦排阻就好了,IO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修这种的,都是先打阻值没问题,5V供电没问题,就换472或822上拉排阻,还有你那个820或330排阻。
90 ...

我把820排阻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又换成一个330的也不行。820排阻4个脚的阻值分别为82.1,85.7,82.8,85.0,基本正常,有可能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掉那上啦排阻就好了,IO很少坏的

排阻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修这种的,都是先打阻值没问题,5V供电没问题,就换472或822上拉排阻,还有你那个820或330排阻。
90 ...

键盘1针对地阻值580,5针对地阻值780,鼠标1针和5针对地阻值均为780,键盘鼠标4针对地阻值均为4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IO解决,不过要注意,技嘉主板都是专用IO。也就是芯片最后带字母GB

技嘉主板上的IO最后确实带GB,很难找到一样的IO,就先用USB键盘吧。

网友:
楼主弯路走得多,接口一般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