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51120发烫

楼主(2015-04-05):
接到一台SL400,不触发,待机0。1,第一感觉35V供电短路了,拆机看了一下是51120,通电手摸了一下发烫,果断从料板(料板显卡坏了,待机部分是好的)上拆了一个换上,通电还是0.1,吧原来芯片上到料板上是好的,这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帮忙
芯片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就是芯片坏了 芯片缺少工作条件 也会烫 还有51120输出的线性电压短路也会造成芯片发烫 查一下吧

网友:
查查3.3 5v线性吧 估计IO 这块 有短路

网友:
线性电压出问题了,找出短路的烧下吧

网友:
电压过高了

网友:
通常是 线性 负载有短路 8脚 3.3V 17脚 5V

网友:
看一下线性电压脚和电感是否短路

网友:
看下是不是线性电压短路,打下3v5V的阻值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是线性电压出的问题,换了EC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ITE芯片短路的注解。。

网友:
待机芯片的3V 或者5V线性电压输出部分有短路,常见有IO芯片损坏.

网友:
看下LDO,对照图纸测量,测测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LDO短路了?

网友:
测下3v5v电感对地阻值 和ec周边电容 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线性3,5V看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待机芯片烫不一定是他会 你还是查下后继电路把

网友:
后级供电有短路了。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2015-05-08):
没有3,5v还能什么短路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问题 查一下芯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