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 怎么测量 电源适配器出来的电压 ? DELL 的接头

楼主(2015-04-05):
我的意思  红笔 接哪里  黑笔 接哪里,这样才能测量出电压

网友:
红笔测里面  黑笔接外壳

网友:
红笔测内壁,黑笔测外壁,中间针上是检测电压不用管

网友:
水边测,乃外壁,别测中间脚就行

网友:
大笨狼说的很对!!!

网友:
反正只要不测里面那针就行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一个内壁,一个外皮,测反了就是负电压了,

网友:
我开始也不会,总是测中间的针,总没有19V,后来测内壁能测到,万用表黑表笔和红表笔可以互换测,没问题的

网友:
分清楚适配器接口,正极 负极 万用表 电压档测量

网友:
OK  解决了

网友:
万用表接内壁外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