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4-05):
重装XP系统完成了,重启进去滚动条过了,下一步应该是进入欢迎界面的,就一直黑着没有反应了,怎么回事 求大神讲解。
重启

网友:
重新装一遍啊,实在不行换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换一个重新装一遍,,,,,,,,,,,,,,,,,,,,

网友:
不会是屏幕的刷新率高了吧?改低一些看看。

网友:
好的。不错学了

网友:
是英特 还是AMD的 排除软件 在换硬件试

网友:
.....重启就行了....碰过N次LE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或者硬件有问题你装驱动然后出错

网友:
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我遇到过,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不错,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换系统http://pan.baidu.com/s/1pJPtNnl

网友:
有的是驱动不对 碰到过好多

网友:
扫描硬盘没有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