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5-04-05):
公共电压正常  三五V正常 南桥正常  Ec正常   BIOS正常

网友A:
都正常      那我只能说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
话说是戴尔什么型号的?

网友:
按你这样说只能  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
都正常,机器会不正常嘛,肯定还要遗漏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正常      那我只能说开关有问题了

我只能说换人试试。

网友:
不会是那种要拨下开关就能触发那种吧

网友:
你去看看开关啊。然后再查时序呗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吧

网友:
查EC  上电时序一步上步来吧

网友:
全都正常  装机收钱吧  哈哈

网友:
这可能是休眠开关管(霍尔效应管)坏了,把他取下再试试!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lid acok
都正常 换别人测测

网友:
都正常了,触发的七大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在打哑迷,是未按开机键或未插电源或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换人试试。

哈哈,是啊,楼主是傻吊,全部正常,搞个啥子!看标题,有亮点,开机不触发!!!

网友:
楼主 RSMRST 测试了么 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既然都正常了那就是没有问题撒。还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