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花屏

楼主(2015-04-05):
如题,外屏不花,想问下是什么故障,求高手帮忙

补充内容 (2015-4-6 09:18):
忘了说了 白线的位置不固定,也不是一直花

补充内容 (2015-4-6 09:18):

网友:
看着不像显卡问题,屏或屏线问题吧

网友:
屏坏了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
屏坏的几率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也有可能是屏问题,因为外接正常不一定表示显卡正常、显卡发出两路信号一路控制外接,一路控制屏。所以外接正常不一定是平的问题。你那个好屏试试;若果好屏没事那就打显卡!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先换下屏试下  不行在上来求助  不然就这样求助大家还是告诉你换屏 不是

网友:
换一块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看起来有点像屏生线一样

网友:
屏线  屏都试一下吧

网友:
屏都没有换就来找答案,

网友:
屏的问题的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先换屏试试。

网友:
这貌似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楼主还是先拆下来用通用驱动板点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先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