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300c开机电流0.6左右不跳变不显示

楼主(2015-04-05):
今天修个华硕的机器s300c  开机不显示 电池内置的 拆机拔掉所有外设 开机电流0.6左右无跳变 接屏不开机放静电还是一样 测有个cpu旁边的电感没有电压 别得供电正常 这个肯定没有电压的肯定是集显供电了 不跑吗就没有集显供电 内存没法测了 版载的 cpu也没法换 板载的 只能刷个bios了 总网上下了个 刷上开机到0.45--0.55--0。00掉电了 肯定和bios有关了 又重新下个刷上 0.55--0.46--0.65 接屏 logo出来了
稍后传上可以的bios  版号s300ca 的

网友:
华硕很多是BIOS问题,又一次黑屏,我准备烤显卡,,后来留了个心,线刷BIOS,居然好了

网友:
ASUS的BIOS没话说 送钱的机器

网友A:
这种板载的  刷个BIOS不好的话  就难搞了   楼主运气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BIOS还会引起没电压的 下次注意了

网友:
ASUS的机器不好修啊!没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载的  刷个BIOS不好的话  就难搞了   楼主运气不错  加分鼓励

刷完要不行就要放弃了 没办法这种机器

网友:
请问这个机器的亮机电流多少,谢谢

网友:
BIOS还会引起没电压的

网友:
现在BIOS 问题很多,,,反正先刷一下,,,为妙

网友(2019-04-26):
一样的故障 我来刷了试一试

网友:
现在的bios管的事太多。。。。坏的也多

网友(2019-07-06):
刷完不触发
,,,,,,,,,,

网友:
华硕刷 刷 就正常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