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了DELL 380开机不跑吗码

楼主(2015-04-05):
今天遇到了DELL 380开机不跑码  求图纸 。内存旁边的PQ16是什么芯片  求大神

网友:
pq应该是场效应管或者三极管

网友A:
全部电压都有,只需要加焊那个6脚的IC

网友(2015-05-08):
大神   高手啊  加汗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电压都有,只需要加焊那个6脚的IC

哪个6脚IC,那个6脚IC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