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带电池接上适配器大短,奇葩,,,,,,,,

楼主(2015-04-05):
Y400,带电池接上适配器大短,奇葩,,,,,,,,单独电池或者适配器都能开机,先接适配器再接电池正常充电,,,,,但是带电池接上适配器大短,,,,,,,,,,,,,,求救啊啊啊啊
充电

网友:
这个问题对实地学员来说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保护隔离管子看下吧

网友:
楼主你哪里的??跟我遇到情况一样啊

网友:
好了....不过我是实地手机的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哪里出问题呀

网友:
检查下隔离电路的那几个P沟道MOS管击穿没有。

网友:
一般这种是充放电的管子被击穿了

网友:
保护隔离,看看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子穿了吧

网友:
换第二个mos管 或者充电 mos管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子穿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保护隔离管子的问题 我以前修过一个Y470 也是上电池 插适配器就大短 换了保护隔离管OK

网友:
刷钱刷钱刷钱刷钱刷去

网友:
电池接口附近的p沟道管子坏了,只要用电源管理校准就会坏,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应该是电源接口那的4407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