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不触发

楼主(2015-04-05):
宏基4752g不出发,版号10267-4,I3的机子,电流插上0.02瞬间到0.00,但是有3V,5V不处发,bios刷过,EC换过,m65的桥也换了都不行,待机芯片也换了,有那个大神碰到过,帮助指点一下怎么搞

网友A:
大芯片都换过了  还是老实的查信号吧     EC的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休眠信号 待机好信号 PWRSW    PWRBT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芯片都换过了  还是老实的查信号吧     EC的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休眠信号 待机好信号 PWRSW    PWRBTN ...

知道这问题一般往那方面查吗,是从ec查吗

网友:
直接换版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这问题一般往那方面查吗,是从ec查吗

先从EC查起

网友B:
ec的S0_PWR_GOOD,RSMRST#_KBC,PCIE_RST#为0V,有问题,我没查过信号,还要查哪里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S0_PWR_GOOD,RSMRST#_KBC,PCIE_RST#为0V,有问题,我没查过信号,还要查哪里啊,谢谢

PM_PWRBTN# 有3V的电压

网友C:
完  还有#3V 5V 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  还有#3V 5V 吗 ?

开不了机,插上电就有的

网友D:
什么都没查先干EC和桥吗?待机不正常不先查待机条件吗?你的备件和装备够多够好。

网友:
看到这里我也是醉了,都干完了。。。先量下RSMRST 按开关后有没有3.3V在说吧

网友:
最主要的要查EC复位时间够不够  还有BATLOW#这个叼毛信号

网友:
一步步查吧,别再换了!!

网友:
EC挂没挂BIOS 挂了 BIOS有没有取到BIOS 代码 这个不触发上电你都做这么大工作 可以可以 有钱很任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没查先干EC和桥吗?待机不正常不先查待机条件吗?你的备件和装备够多够好。

待机有3.5V啊

网友:
查一下是否保护了?

网友:
楼主有点蛮干了!先查EC、南桥的待机条件吧!EC的待机基本条件:3.3V供电正常、RST为3.3V正常、时钟晶振正常、EC_LID#应为高电平正常、,ACIN为高正常、BIOS_CS#有波形,各GPIO接口应正常,如USB-PWR-EN#信号等。南桥的基本条件:RTCRST、RTCVCC、32.768时钟、EC给的RSMRST#高电平的初始复位信号。

网友:
开机针脚有电压吗?开机时有没有高低高跳变?

网友:
刷BIOS  0 0

网友:
备件充足再换下U,再不行换板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有跳变,EC发出给桥的信号PM_PWRBTN#没有跳变

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BIOS片选,ACIN高电平,LID#高电平!这是EC待机时的六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