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4-05):
机器型号 D630
版号 LA-3302P
  今天收到一台DELL D630的机器, 上电,不开机, 就开始拆机,拆到键盘的时候,这款大家都知道它开机键是在键盘上面的,键盘要是坏了,也会开不了机,为了排除不是键盘问题,先换个新的键盘测试下,依旧开不了,这样子更肯定是主板问题了,迅速拆开它,习惯性的先去量19v公共点,发现隔离已过,下一步去量,3 5V芯片,(一般我会先在3 5V电感上面量下,看有没有电,有3 5V的话,就可以直接跳过)量了下发现没电, 只好打开图纸看看了,查3 5V待机芯片   发现没EN_LDO, ALWON, 因为ALWO是来自EC,所以先去查EC条件, EC的121脚+RTC_CELL才 0.35V明显不正常,打下阻值才几十,这肯定不正常了,为了判断是不是EC短了,断开电阻R70,发现EC这端没短,那就不是EC短了,就用3.3V烧R70阻值不正常那端,居然烧不出来,那只好慢慢查了,继续查+RTC_CELL, +RTC_CELL是由+3。3v_RTC_LDO,+COINCELL经过D13而来的 ,断开D13,发现还是不正常,只好在继续查,跑去U31,拆掉U31,不行,继续查,最后信号进SB, 难道是SB坏了?  只好拆了在说,上BGA,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竟然进液了, 清理干净,量下R70阻值正常了,看来是SB进液才不行的,换了一个上去,上电,3 5V都出来了,接上键盘开机,DELL就显示出来了。 快没分下载了,望加加分。:lol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A:
旁边都有水,眼观都能修吧

网友B:
这焊盘我看不像进液了  像失过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都有水,眼观都能修吧

外观看不出来的,刚好有助焊膏,所以拆起来才看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焊盘我看不像进液了  像失过火呢

不知道是进什么,拆起来就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旁边都有水,眼观都能修吧

哦,这样了主板焊盘还没掉,像是可乐啥的

网友C:
风枪吹得时间都不到1分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得时间都不到1分钟啊

我有点理解不了你这句话的意思,要上BGA,才能取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了主板焊盘还没掉,像是可乐啥的

 只要温度够,一般取下来不会掉点的!

网友D:
你的是什么焊膏?打洒酱油了。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什么焊膏?打洒酱油了。

不知道,我老板买的, 看起来黑黑的,却不知道是进什么东西,变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下!

一般一般!

网友F:
都这样了还没掉点?真是幸运啊!再等几月个还不修可就惨了。

网友:
我勒个去,桥下面都干成这样了!

网友:
这怎么象火烧l

网友:
感觉焊盘都烂了

网友G:
可能是进了含糖的水分了 加热上BGA就会变黑

疑问  桥下进成了这样 周围没有发现明显进水痕迹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进了含糖的水分了 加热上BGA就会变黑

疑问  桥下进成了这样 周围没有发现明显进水痕迹 ??

后面装机起来的时候,键盘上面有发现一点点进液,还有刚好南桥上面不是有个什么猫的芯片在上面,估计就被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这样了还没掉点?真是幸运啊!再等几月个还不修可就惨了。

一般都是客户进水,不及时拿来处理,觉得还能显示,就继续用,才会造成这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厉害啊,不过这机子好久没看到了

这款显卡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进液体旁边没痕迹 明显有人修过没修好!

拆开显卡有被修过,就是不知道上家是不是有修好过显卡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时本进水了,用户都是先擦一下,有些不知道情况的,擦干了还在开机,有些进水只要不当时处理的,过两天就 ...

是啊,碰到过好几个客户,我跟他说进液,他说没进水(进液)后来拆开给他自己看,他就沉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不错的经验呀  进水了  以前看不出来?

外观看不出来, 后面在装机的时候,发现键盘背部有点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焊盘的架势瞅着就让能揪心那。都啥色了

焊锡托干净,洗板水洗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键盘是坏的挺多的。。。。。。

上次第一次修这机器,不知道键盘坏,把它全拆开了才知道是键盘不行!

网友:
这是焊膏吧

网友:
目测,好像是进的可乐哟。。。

网友:
进水有一段时间了吧,这么厉害。

网友:
肉眼都秒杀了。黑成这个样子

网友:
这颜色,就是进饮料了。应该有糖的味道吧

网友N:
都这样了,南桥下面的线路竟然没有腐蚀。周围也看不出进水的痕迹?也佩服楼主的功底。

网友M:
引用 网友M:
键盘是坏的挺多的。。。。。。

注意下久可以了  其实不用换键盘上去试 的  用万用表 刮键盘接口能开机的话 就是键盘问题

网友O:
这板子上可以看到水痕吧 ?再有那个助焊剂明显太次了 !怎么还用风枪摘的桥 ?

网友P:
南桥弄成这样了,真恶心

网友:
给力啊,一个字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注意下久可以了  其实不用换键盘上去试 的  用万用表 刮键盘接口能开机的话 就是键盘问题

其他机器可以用万用表刮,这款我上次不知道是没刮好还在怎样,刮开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板子上可以看到水痕吧 ?再有那个助焊剂明显太次了 !怎么还用风枪摘的桥 ?

不知道啊,拆起来有看见显卡是动过的,    用BGA取的桥,风枪哪里可能取得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南桥弄成这样了,真恶心

带个口罩,洗洗干净,就没什么了!

ndo

网友:
引用 网友N:
都这样了,南桥下面的线路竟然没有腐蚀。周围也看不出进水的痕迹?也佩服楼主的功底。

外观看不出来啊, 要是能看出来,我就直接把他拆了,   拆开有发现显卡是别人动过的,可能是上次别人有清过水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