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大短路,不开机!!!

楼主(2015-04-05):
本人小白一个,对电路不是太懂。今天碰到个Y400  插电流表显示3V,大短路。 拆除主板发现有电容发烫, 换掉后正常开机了,但是我发现先用电池开机,然后再插上电流表的话,电流表显示电压是14V,电流5A,好像还是有短路??电池没有出现充电。但是偶尔插上就是正常的。而且直接用电流表供电开机都是正常的,各位谁知道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吗??求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电池隔离管看一下 有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隔离管看一下 有没有坏

我是按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8905-1-1.html这个帖子修的 请问电池隔离管大概在哪一部分??小白求教。。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都采用MOS的多。

网友:
对着图 慢慢找吧 !! 多学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8905-1-1.html这个帖子修的 请问电池隔离管大概在哪一部分? ...

会看图纸吗     会看图就很好找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看图纸吗     会看图就很好找的哦

抱歉哦 还没学会。。。

网友:
虽然描述的不太准确,但大概判断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建议送修吧!自已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哦 还没学会。。。

图纸不会看   那就不好弄了   还是送去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哦 还没学会。。。

在图纸上找电池接口的位置 之后查下电池电压所相关原件就好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过几来了,一般是硬盘接旁边有个电容坏了

网友:
可能外设有段路的

网友:
请检查B+19v大电容  0608有不良

网友:
Y400开机电流上到1.1不显示

网友:
按照工作条件检测   记住时许

网友:
隔离保护管坏了,与电池连接的那个

网友(2016-04-30):
这个还是拿专业维修电脑去修好点咯

网友:
修好了吗,找个电池隔离管子换下看

网友:
隔离管坏了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