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三星300E4A维修

楼主(2015-04-05):
外地发来的三星300E4A裸板,独显HM65板号 BA41-01666A 。 别人已经修过,问同行说是进水了。先打阻值,发现都正常。可是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偏高,而且轻微发烫。测量发现待机芯片51125, 供电.开启全有,且已经产生线性3.3V,5V。但是发现4pin  tonsel短路,断开隔离点发现是后面EC短路,直接拆掉EC,找了一块料板拆了一个MEC1310换上,待机正常, 但是不触发。进水是在EC和BIOS部分。在论坛找了一个此机的BIOS,刷完按三次开关,电流一路小跑。。。。。 分享一下小小经验,高手勿喷。

网友A:
这个故障还要外地发过来修   外地的那同行也真是。。。。。。。。。

网友B:
电脑店的好多都不会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好修,有时累死个人儿!

网友C:
这板修得太多了,送钱的,呵呵

网友D:
学习了,楼主是怎么想到查4脚的?不出电压吗

网友E:
这么说 楼主也是捡到条 死鱼了哈

网友F:
进水会导致主板BIOS丢失或损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还要外地发过来修   外地的那同行也真是。。。。。。。。。

外面开店的有个会修的。。。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店的好多都不会

恩恩,在外面个人小店的很少会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修得太多了,送钱的,呵呵

是么?我看见朋友说这板有图有点。。。。为啥我在论坛搜不到?

网友:
ec 短路导致的程序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楼主是怎么想到查4脚的?不出电压吗

待机芯片51125就那几个脚。。。修多了差不多阻值多少心里有个底。。。。其他都正常,1/6脚没电压,那就量量是哪个导致它发热的。。。。然后就量到4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会导致主板BIOS丢失或损坏吗?

有几率,我遇到不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 楼主也是捡到条 死鱼了哈

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