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lx点不亮

楼主(2015-04-05):
有块P8H61-MLX,不插内存有一长二短报警声,插内存不报警,但不报警而点不亮。测VTT0.75V ,Vdd1.5v.vddspd3.3v ,系统总线也有3,,3 。但是时钟,0.2V ,数据线,控制线也0.2-0.3V,都低了。BIOS刷了,桥也烤了。现在不知怎么办了。
点不亮

网友:
搞过的朋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换CPU试过吗?

网友:
会报警说明CPU已经在工作。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又是排阻的问题吗?

网友:
CPU换过,发现5位的822排阻阻值有些不对头。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修吧

网友:
插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 板子好没 有块一样的故障 没好

网友:
楼主我的板子修好了 收到这个帖子的启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2553-1-1.html

网友:
有可能是小八脚问题,也有可能是CPU核显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