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LG-lm215屏出现一下故障,是屏电路还是软排线?

楼主(2015-04-05):
           如图,这一块的屏一跳一跳的,在图1-图3之间跳动。芯片有2个,一个是lg sw0640,一个芯片是rt6800(这个是处理供电的)。这个故障是芯片损坏还是软排线损坏呢??

网友:
那不是一条水平亮线吗?估计是软排线损坏了。

网友:
一条线很快会跳成一排。

网友:
液晶坏了。。。。

网友:
屏挂了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屏有条线在跳  基本是屏坏了。

网友:
我是小菜鸟,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上面 那个是 亮线 ????

       屏坏了 哦

网友:
应该是屏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屏挂了 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