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玩游戏闪屏,这个怎么修???

楼主(2015-04-05):
聊天上网看电影都正常,只要玩游戏,不管单机还是网游都闪屏。禁用独立显卡后,就正常了,神卡705,这个该怎么修?该收他多少钱?

网友A:
估计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加焊下  看看有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加焊下  看看有没用

就是那个神卡705出问题了,禁用或者卸载,用集显就没有这个问题,能修吗?还是要换,换麻烦不,没有bga。

网友B:
游戏时启动独显闪屏,所以独显应出问题了!建议送修吧。

网友:
友情提醒,这单子别赔了就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戏时启动独显闪屏,所以独显应出问题了!建议送修吧。

就是独显出问题了,705的神卡,不知该怎么下手,没有BGA

网友C:
这个能亮机的,你连BGA都没有,,给人家搞不亮了,,看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亮机的,你连BGA都没有,,给人家搞不亮了,,看你怎么办

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D:
是屏整个闪还是图像闪。

网友:
没bga肯定没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屏整个闪还是图像闪。

进入游戏后,游戏画面就闪,退出就没事。

网友:
没BGA干的效果比较差,最好还是用BGA搞,如果只是为了应付,那用风枪开350度吹30秒

网友:
建议独显禁用。 。集显多付用 。。。少收点钱。。。有bga的。。点子背都容易搞不亮了。。。何况你没有bga的。。用风枪干。就算当时好了。。用不了多久就又那样了。。还的返修。没什么意思。。

网友:
显卡出问题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