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rt5390拆机 关键点

楼主(2015-04-05):
这个关键是 拆键盘  ,但键盘的卡子是隐藏的,所以好多朋友不知道咋拆,其实很简单    背面螺丝全拆了 ,然后拆掉  光驱,现在就从光驱的位置  将 键盘顶起来,然后慢慢用力从靠屏的方向慢慢 翘起键盘  ,即可 ,后面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网友:
目前没碰到这个机子 不过拆机应该不是难事吧、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A:
看来你还是个新手,拆键盘无非就那几种,不是暗扣就是背面螺丝,还有就是连C壳一起拆和拆D壳把主板取下来再取键盘

网友:
嗯!遇到时注意喽。

网友B:
没图没真相   意义不大

网友C:
说了也不会刻意去记的,拆键盘主要巧力、观察、百度一下、TB上看键盘的图片有无螺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真相   意义不大

这种要是和常规不一样的拆机 要是图问发帖 就可以申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个新手,拆键盘无非就那几种,不是暗扣就是背面螺丝,还有就是连C壳一起拆和拆D壳把主板取下来再 ...

拆过 一两年  不知道算新手不,这个机子的键盘扣是看不到在哪儿的 ,下面还有胶,所以第一次拆的机子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要是和常规不一样的拆机 要是图问发帖 就可以申精了

不好意思,这个我倒是新手没经验 ,下次一定注意发图,不过  这个机子 我说的是关键点  ,所以 只要下次一看到就知道,我说的是为什么了 ,所以拆机只要知道其中关键一步 ,后面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也不会刻意去记的,拆键盘主要巧力、观察、百度一下、TB上看键盘的图片有无螺丝。

这个就是百度没有,所以我才多琢磨了几分钟 ,拆开,然后分享的  ,百度有,我就没那必要分享了,呵呵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要是和常规不一样的拆机 要是图问发帖 就可以申精了

哦,谢谢 这样就可以哦,下次注意,我说这个拆机很简单,说了关键点  ,就不要发图,往往拆机就是,某一步就是关键点,不知道咋拆,就无从下手了,所以我就没发图,下次注意 多谢指教

网友:
琢磨了几分钟 ,你就拆开了,对于老手不是更简单,不过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迅维出来的都得会抓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