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主板触发上电诊断卡全0!不跑码

楼主(2015-04-05):
解决方法:检测外观无异常,测阻值基本正常,上电测电压也都正常,示波器测BIOS-CS片选信号,无动作,刷BIOS,摸摸IO有点热,但感觉没坏。用触摸
法,探测芯片温度是否异常,当手背接触到75232串口芯片时,温度异常,感觉好烫,拆除75232芯片,再上电诊断卡一路狂奔!

换232后主板修复,但是触摸法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

网友:
串口芯片在主板中坏的比例算是高的。

网友A:
giga g31 g41  成了通病.... 我看到 CPURST 都出的.并且灯闪一闪一闪一下的..先拆COM口

网友B:
COM口有这么容易坏么?

网友:
技嘉经典了和华硕822有一拼。。

网友:
好样的。触摸大法实用啊

网友:
技嘉的复位闪 拆串口芯片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这意思是技嘉的通病么    因为他的接口全?》

网友:
串口芯片在主板中坏的比例算是高的

网友:
COM口有这么容易坏么

网友:
技嘉。。。

利华电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到技嘉的我直接丢了

网友:
摸是基本功,必须得会。

网友:
我只能说我运气差,没遇到过一块75232的

网友:
为啥我每次拆COM芯片  一共就好了一块板子  其他都没好  郁闷

网友:
75232芯片坏也很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giga g31 g41  成了通病.... 我看到 CPURST 都出的.并且灯闪一闪一闪一下的..先拆COM口

修过两片 一片是时钟芯片坏 一片是com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口有这么容易坏么?

同上啊。修到现在还没修到过COM口芯片引起的问题。不过好多我都是拆了不装备包括笔记本的读卡器芯片。

网友:
技嘉G31 一个串口芯片,一个时钟芯片都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