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断一根线修好LA-9101P板子

楼主(2015-04-05):
接一块同行2修LA-9101P板子,说是开机指示灯亮不显示,拿板子看充电芯片、待机芯片部分都有焊油,插电0.01A,按开关0.04A,灯亮不能关机,测待机3v5v正常,开机+5VS为0.5V,QZ1的G脚0.5V,SUSP为5V正常,B+_BIAS居然0.5V,按图索骥,测PQ902的G脚是19V,PQ903的G脚0.9V ,这个脚是POK直接连RT8205的PG,原来是它没发出PG信号,同行的板也收不到什么价,于是在8205的23脚外划了一刀,交差了事。

网友:
如果换作是我..把 PR909 先拆了..再断定是谁在作恶!

网友A:
SUSP为5V正常,B+_BIAS居然0.5V  想问一下楼主 SUSP为5v的话 B+_BIAS应该是低电平的吧。

网友:
优 :迅速简单高效低成本的解决了问题
缺:没有完全解决致病因

评价:对于线路熟悉 经验丰富的方法可取 要确保机器稳定

网友:
待机供电都正常未必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P为5V正常,B+_BIAS居然0.5V  想问一下楼主 SUSP为5v的话 B+_BIAS应该是低电平的吧。

想法一样,我这正想这样问呢

网友B:
LZ请恕我浅薄无知,我有几点不明
1,我虽然入行不算太长时间,但你直接说句SUSP 5V正常,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正常是什么意思,我修了好多的仁宝主板,我就没见过一台SUSP是为5V的
2.暂且不说是不是5V,按你说的应该是个高电平才是正常的,但按照图纸上来看QZ1转换管和QZ2A/QZ2B都是个N管,SUSP为高电平的话,那么会导致拉低B+,另外就算导通过QZ1,但QZ2B还是会拉低+5VS,你如何说的SUSP为5V是正常的?
我只知道如果确定QZ1和QZ2A/B为N管的话,SUSP这个信号必须为低电平,EC发出的信号必然会是SUSP#,正常的才是3.3v,除非出现串路,短路才会出现5V。如有错误,请君指出。

网友:
回楼上几位,不好意思,昨天发帖时候网络卡,不知道发出去没有
今天上来看到编辑不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待机SUSP为5V,按下开关为0V正常的,我用的是T-92破表,

网友:
我不懂。是进来学习的。所以还是请真正的老师讲解。

网友C:
不知道能稳定的用多久啊! 到时候返修了又得麻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Z请恕我浅薄无知,我有几点不明
1,我虽然入行不算太长时间,但你直接说句SUSP 5V正常,我不太明白,你所 ...

待机的时候为高电平为了就是待机时不让二级电压先出来,,按开关开机才为低,

网友:
看着汉字中有英文我真的很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稳定的用多久啊! 到时候返修了又得麻烦啊!

关键是返修的人不一定是他,别人怎么修?

网友:
还不怎么会分析电路啊,怎么办

网友:
SUSP为5V正常??????应该是不正常吧,SUSP#为高拉低SUSP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的时候为高电平为了就是待机时不让二级电压先出来,,按开关开机才为低,

给力!!!

网友:
感叹一下差距,还在考虑问题原因,楼主以搞定。

网友:
very good ,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