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B75不跑马

楼主(2015-04-05):
配置:七彩虹主板B75
故障:不跑马,点不亮
解决方法:顾客说此主机是财务开票用的,不能换系统。而且急着要用,那只有修。上电测试测电压,CPU 内存 桥等等的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唯一就是BIOS芯片1脚片选电压无变化,测量为3.3伏。正常的电压会0伏至3.3伏之间变化的。果断刷BIOS.上电测试,诊断卡顺利跑马,显示器点亮,接硬盘进系统。维修完毕!
     修电脑时一点都不能放过蛛丝马迹。

网友:
B75主板较新,供电全正常不妨先刷BIOS试试,往往事半功倍!

网友:
呵呵,LZ很细微啊

网友:
蛛丝马迹,LZ好细心啊

网友A:
不是 BIOS 2脚吗?  我台机打波波都是用2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BIOS 2脚吗?  我台机打波波都是用2脚的

新板还没有修过

网友:
听说新板的BIOS在官网上下载刷进去是没有用的,楼主的BIOS从哪里搞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板还没有修过

七彩虹官网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官网下载的

明白,谢谢

网友:
直接就是BIOS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就没有遇到刷bios好的

网友:
学习了。。。。。

利华电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