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636点不亮

楼主(2015-04-05):
V星主板MS-7636,1156接口
故障现象:不显示,接集成显卡,插诊断卡跑到C7就不动了。接显卡有显示,提示是要刷BIOS.
解决方法:去V星官网下载BIOS,用编程器刷BIOS,通电开机,显示器还不显示,插显卡也不显示,毛病又不一样。我还不死心,心想插显卡能显示,刷BIOS后就什么也不显示,诊断卡也是跑到C7,郁闷中!再次下载老一点的BIOS程序,通电开机,诊断卡显示C7过了跳动2A,显示器亮了。

网友A:
msi 你最好到  TW 网站下载...6年前的 MSI  基本上 CHINA 擦了都不行的

网友:
BIOS给贡献一个啊。。我前两天也碰到一个原机BIOS能跑45。。刷网上的官网的都不跑了。。我记得是1155的啊。。。

网友:
机子有时就这么矫情

网友:
我刷BIOS的时候一般都是先刷最新的,然后是最旧的。接着你懂的。。。。。

网友B:
请问是如何得知要刷BIOS,能不能把那个图发给我让我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如何得知要刷BIOS,能不能把那个图发给我让我看看,谢谢

主板已给客户,图没拍。

网友:
这板子这么高级.都给提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i 你最好到  TW 网站下载...6年前的 MSI  基本上 CHINA 擦了都不行的

原来是这样,要上TW的官网

网友:
版本新的BIOS不行,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呀?大家讨论下。

网友:
谢谢分享,还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