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映泰A780L3B_VER_70,I内存供电时有时无一例

楼主(2015-04-05):
   客户送修一台机主机,说是经常开不了机,搬上手术台,检查发现是开机不显,插上诊断卡上电复位灯亮,

万用表测了一下CPU和内存均无供电电压,小菜一碟修供电呗!划价120元,报给客户点头同意,拆下主板品牌是映泰,型号是A780L3B_VER_70,非常幸运的找到该板的电路图,打开图纸找到内存供电芯片U12

上电测得5脚供电正常,7脚开启为0v,图纸中搜索开启信号名ASIC8M_VDIMM_DUAL_EN到了Q41 D极

Q41 G极正常应为低电平才能使得D极不被拉低,因此Q39必须导通,上电测得,Q41G极5V,D极0V,Q39 b极0V,b极是经过RN56 1K排阻到前端电路的,先排除RN56,测得2端均为0V,接着追踪b极的PWRGD30ms,到了IO的32脚

上电测得IO 32脚为0V,到此内心的火热已经转为拔凉拔凉的了!肯定没那么简单了,要么IO坏要么南桥坏,按时序SLP_S5#成为IO和南桥的分水岭了,由南桥发出的SLP_S5#到了IO的77脚,上电测得有3.3V,

IO坏了?手头没此IO,闹心之余,想起客户进来时说的那句“经常开不了机”,会不会接触不好虚焊了呢!死马当活马医,涂上焊膏把IO加焊了一边,上电一测 跑码了,NND小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反复测了N边,一切正常!望闻问切一样不能少啊!跟客户多沟通有时候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的!

网友:
维修很有耐心,这里IO虚焊的话,本身32脚与相连焊盘之间的阻值一般也会变为无穷大,正常是O到几十欧姆。

网友A:
"时序SLP_S5#成为IO和南桥的分水岭"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换作我  挑起IO脚  飞个3.3    现在接的 MSI 主板用不了 USB  也是这样做...开启信号来自桥..才懒得换桥呢..

网友C:
运气不错     只是虚焊了   台式机能收到这个价格  也只有接散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时序SLP_S5#成为IO和南桥的分水岭"是什么意思呢

SLP_S5# 为高 应该就是IO坏,为低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SLP_S5#成为IO和南桥的分水岭"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意思就是IO接收到南桥发出的SLP_S5#信号才会输出PWRGD30ms开启内存供电电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     只是虚焊了   台式机能收到这个价格  也只有接散客了

同行肯定没那么多好挣的哦,A78的板子我们这边零卖要三四百块,120修好他应该还觉得挺划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作我  挑起IO脚  飞个3.3    现在接的 MSI 主板用不了 USB  也是这样做...开启信号来自桥..才懒得换桥呢. ...

你这样子操作应该会返修,南桥发出 到IO芯片77脚的SLP S5#信号也会失效,影响主板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子操作应该会返修,南桥发出 到IO芯片77脚的SLP S5#信号也会失效,影响主板上电时序。

BIOSTAR 的主板早期设计  一接电就有内存供电的.!勤部

网友F:
把Q41MOS管直接拆了不行么!我经常直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作我  挑起IO脚  飞个3.3    现在接的 MSI 主板用不了 USB  也是这样做...开启信号来自桥..才懒得换桥呢. ...

这样当然省事了,就不知道稳定与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LP_S5# 为高 应该就是IO坏,为低肯定是南桥坏了

不一定,SLP_S5#信号电压为低的话,IO77脚阻值对地短路也会引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LP_S5# 为高 应该就是IO坏,为低肯定是南桥坏了

你的说法我还是有点赞同的,PWRGD30ms是IO发出的,我觉的它是接收到ATX灰色PG线才发出此信号的,而不是SLP_S5#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Q41MOS管直接拆了不行么!我经常直接拆掉

应该不行,拆掉的话,Q39 本身控制级相连工作信号PWRGD30ms将不会起作用,即在南桥没有发出SLP S5#信号情况下,内存供电就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我还是有点赞同的,PWRGD30ms是IO发出的,我觉的它是接收到ATX灰色PG线才发出此信号的,而不是SL ...

SLP S5#在这里相当于开启信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我还是有点赞同的,PWRGD30ms是IO发出的,我觉的它是接收到ATX灰色PG线才发出此信号的,而不是SL ...

amd时序上是SLP_S5#开启内存供电的啊

网友G:
IO也能虚焊。 真的是长见识了,不过话说回来IO虚焊很少见啊

网友H:
楼主怎么就想到是虚焊了呢,你接到机器,有没有其中一次有内存供电的!标题也是楼主预计的吧!

网友:
还真是个意料之外的故障啊!

网友:
我一般也是拆和7脚连接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怎么就想到是虚焊了呢,你接到机器,有没有其中一次有内存供电的!标题也是楼主预计的吧!

连我自己都怀疑,正是因为它的独到之处才发贴的,希望见者有益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行,拆掉的话,Q39 本身控制级相连工作信号PWRGD30ms将不会起作用,即在南桥没有发出SLP S5#信号情 ...

会不会关不了机?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

网友:
这价格在我这都没有,楼主捡到的了

网友J:
不一定,SLP_S5#信号电压为低的话,IO77脚阻值对地短路也会引起  赞同

网友:
把中医的望闻问切学好就行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有图纸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关不了机?

关机时候可能会引起内存供电不能被关闭,即ASIC8M_VDIMM_DUAL_EN开启信号工作会一直保持高电平状态,不能被Q41 NPN类型三极管本身高电平导通拉低工作电压,你说的关不了机应该是SLP S5#信号一直保持高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一定,SLP_S5#信号电压为低的话,IO77脚阻值对地短路也会引起  赞同

IO 32脚为0V,这个引脚与南桥之间开路断线也会引起。

网友K:
没有碰到过IO虚焊的啊,Q39和Q40作用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查Q39 不查Q40

网友:
修的不错,学习了。主板没学过,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碰到过IO虚焊的啊,Q39和Q40作用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查Q39 不查Q40

因为Q40 b极接的是s3_state,这个是由南桥发出的,为了在s3状态下开启内存供电用的,所以正常状态下查Q39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对这时钟一直不懂。

网友:
技术不错啊  思维也不错啊

网友:
I/O虚焊引起此故障,增长经验了。

网友:
修主板都能收这么贵,不错啊
PWRGD30m这个信号怎么才能为高,是一插上电源有拉高

网友:
门清都一个个的,等小弟下水时多帮帮啊,楼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IO也能虚焊。 真的是长见识了,不过话说回来IO虚焊很少见啊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板子修多了,什么奇怪的故障都出来了

网友:
IO引脚外观上有腐蚀

网友:
楼主好技术,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修主板不错啊。还能收得起这么高的价钱。。

网友:
都是大神哇

网友:
话说IO虚焊真的很少见 反正我是小白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一定要顶,我也收藏保存了下来,谢谢了。

网友:
     内存开启为0v,南桥发出SLP_S5#给IO77脚,io32脚pwrgd1Q39的b级,io32脚电压为0v,IO有问题,加悍先,佩服lz的维修思路,学习了!希望以后多发贴!

网友:
不错,一下子就转这么多钱

网友:
A78 广州这150包装系统到处卖。修下120.。。楼主这价格有修头

网友L:
老板,这个板子还得返修,应该把排阻102换掉才能解决。不信看看。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M:
虚焊也是蛮碰巧吧  看IO外观感觉稍微有点发霉,  不过台式机主板能收到120  你也就牛  我这同行就30

网友:
板子修多了,什么奇怪的故障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板,这个板子还得返修,应该把排阻102换掉才能解决。不信看看。

哪个102的电阻,什么原因呢,说清楚点返修的时候好秒杀啊,有人说是IO引脚有发霉的地方,这到是有可能的,我当时也没注意就加焊了,可能霉的地方被烘过好了也不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虚焊也是蛮碰巧吧  看IO外观感觉稍微有点发霉,  不过台式机主板能收到120  你也就牛  我这同行就30

县城里,三代板120,二代板80这个价格还是能收到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换旧比较好!!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换新的比较好!!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学习长辈之经验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楼主让我涨见识咯。。。

网友:
刷钱刷钱刷钱刷钱刷去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了Q41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小白 正在学习 谢谢 分享

网友:
这个GD信号是SLPS5发出来的么???

网友:
高手修主板,思路就是清晰,我还没摸到门呢

网友:
IO 虚汗很正常,你加焊估计可以保修一个月吧

网友:
图纸拿出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