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L400LED高压板电路图 暗屏

楼主(2015-04-05):
求SL400LED高压板电路图  症状  开机 有图像 没 背光。 测量 供电20V 正常 ADJ 3.3 可调节 正常  ON 3.3正常  插上高压板就变0.9  无法开启背光。 没有图 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板上的 D6583 这个 升压芯片坏掉了 有没有可以替代他的 零件 手头的 液晶屏找来很多 没有 此型号

网友:
高压板的电路图真不是一般的难找

网友A:
直接更换一根一样的效果

网友:
要是怀疑高压板问题 改个通用的试试
图纸不好找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主板那个保险挂了。  高压条的保险

网友:
不到十元一条代用的,四个焊点上去就好,挺简单,不必修原机的板子了吧

网友:
非常规故障。一般是主板上一电容短路,烧断一保险,使得高压板20V主供电送不到

网友:
供电开启什么的都正常的话  直接改个通用的ok 了嘛

网友:
也不一定是高压板的问题,看看主板供电给高压板的3.3V正常不,如果有信号灯话就必须要3.3V

网友:
你可外接个ON 3.3供电看高压板能否点亮灯管。

网友:
通用的便宜实用 改一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暗屏一般是主板上的供电保险挂了,要是你认为高压条问题,直接改个通用的吧,高压图纸太难找了

网友:
这种机器得找一个普通屏上的led供电模块可以改一个上去

网友:
通用的也不贵,怀疑就试下

网友:
不行就直接改LED,

网友:
这机器暗屏多半是主板供电保险坏了

网友:
是旁边的电容短路了吧   不要瞎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换一根一样的效果

你说led如何更换高压条呢?

网友:
大神,有没有一样的屏?会对比测量吗?

网友:
找个一样的屏。

网友:
为什么要整的这么麻烦 高压条的成本不是很高啊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