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85上电5秒自动关机又自动上电,反复自动上电?

楼主(2015-04-05):
  同行拿来一块技嘉主板B85,1150针CPU,说是点不亮。
由于是网上买的主板,保修没过。目测主板被别人修过,备份BIOS芯片没了,主BIOS焊接过,上电就是反复关机开机。
   由于关机时间就几秒时间,就强制上电测试电压,但也一样断电上电,CPU电压1.7V有点高,不正常,内存1.5V,B16脚1.7V,桥电压也正常。现在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新的主板接触少,没经验,反复上电真的有点难修。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检测  MEM 电路. clk data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难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  MEM 电路. clk data

说的太专业,MEM电路在哪?是时钟电路?不太懂。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专业,MEM电路在哪?是时钟电路?不太懂。不过还是谢谢你!!!

MEM 内存供电.   检测时钟与地址线与3.3V 内存BIOS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 内存供电.   检测时钟与地址线与3.3V 内存BIOS供电

修主板是自己琢磨的,没正规培训学习,专业词不懂。见笑了。明天再去测试,谢谢你!

网友C:
看看内存SPD。。找个好板子的BIOS。。我水平也就这样了

网友D:
5秒反复开、关机!楼主还应检查一下开机针脚的电压是否稳定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IO卢与绿线的线路问题阿元相关元件,IO,

网友:
技嘉的?一般刷BIOS都可以好。前提是有复位

网友:
先打下阻,看看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内存SPD。。找个好板子的BIOS。。我水平也就这样了

SPD是内存槽238脚,电压是3.3V.BIOS芯片型号25L6473E,我的编程器认不了6473,没法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秒反复开、关机!楼主还应检查一下开机针脚的电压是否稳定正常!

开机针脚电压正常3.4V,就是复位脚电压3.4V有高低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  MEM 电路. clk data

他是说内存电路的时钟,数据

网友E:
楼主先想个办法刷BIOS吧,技嘉的板这种故障现象,70%都是BIOS引起的。找个同行接下刷一个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先想个办法刷BIOS吧,技嘉的板这种故障现象,70%都是BIOS引起的。找个同行接下刷一个呗。

BIOS 全拆了也还是反复上电断电。何况别人也修过并且备份BIOS拆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BIOS 全拆了也还是反复上电断电。何况别人也修过并且备份BIOS拆没了?

不可以全拆,要刷一个上去,备份BIOS没了无所谓,主的在就可以了。这种故障技嘉典型的BIOS问题,别人刷过BIOS,不代表这个BIOS不出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全拆,要刷一个上去,备份BIOS没了无所谓,主的在就可以了。这种故障技嘉典型的BIOS问题,别人刷过 ...

刚刚去朋友那主BIOS刷好了,焊好通电还是涛声依旧。官网下载的BIOS.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把供电全测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刚刚去朋友那主BIOS刷好了,焊好通电还是涛声依旧。官网下载的BIOS.谢谢你的帮助!

跑数到哪里了?每次都跑到同一个地方就掉电吗?

网友:
内存数据238脚3.3V,内存时钟118脚3.3V,内存复位168脚1.55V,都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先检查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数到哪里了?每次都跑到同一个地方就掉电吗?

诊断卡跑00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机针脚电压正常3.4V,就是复位脚电压3.4V有高低变化

你是说开机针脚是稳定的3.4V,而复位脚是不断高低变化的3.4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开机针脚是稳定的3.4V,而复位脚是不断高低变化的3.4V吗?

复位脚是关机了0V,自动开机就是3.4V

网友:
主板,顾客拿回去了,没修好,惭愧 !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专业,MEM电路在哪?是时钟电路?不太懂。不过还是谢谢你!!!

MEM_VLD是内存供电好信号!貌似英伟达的板子才有吧!没有这个信号不能触发!

网友:
楼主查下vccsa!VCCSA是内存控制器(整合在CPU内),共享缓存和I/O的供电电压,楼主查查图纸或者点位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