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能不能加焊一个插槽?

楼主(2015-04-05):
我的联想G480插槽位置有两个,但出厂的时候只焊了一个上去,另外一个只留个焊盘没有内存插槽,能不能自己买个插槽焊上,有没有同学加焊过,能行吗?求助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买的时候被骗了,据网上说是下乡机,联想也太抠了,少焊一个插槽能省多少钱,真是的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是前提要是跟这个空槽在一条线路上的其它元器装了  不然你焊一个槽上去   还要把支持这个槽工作的其它元器件全补上

网友:
完全可以,补几个电容和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加之前我想先说明一句....用万用表对比一下阻值返回是不是正常~!

网友:
焊上一个槽 你有工具?焊接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是自己的机器还是换个大内存稳妥

联想的机器就是 同样型号 不同小型号的 板子设计就是有差别 ……价钱和设计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是前提要是跟这个空槽在一条线路上的其它元器装了  不然你焊一个槽上去   还要把支持这个槽 ...

以我的智商,这句话看了五遍,看不懂。。。

网友:
焊上需要的技术是其次,关键是这个插槽有没有安装匹配的电路元件

网友:
。。。还要把支持这个槽的相应原件取走,上电后系统检测不到这个槽的存在,跟没有这个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智商,这句话看了五遍,看不懂。。。

就是连接这个插槽的所有外围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智商,这句话看了五遍,看不懂。。。

就是连接内存槽的那些电感电容电阻什么的全都补上,应该有个一模一样的板子  有两个槽的那种  买个料板全搬上去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智商,这句话看了五遍,看不懂。。。

光焊一个槽上去你认为能用吗    供电啊  时钟啊  SPD啊  基准啊  数据传输啊  不可能一个外围元件都没有  这有啥看不懂的

网友C:
换一根大内存比安插槽更方便,安全些!成本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是前提要是跟这个空槽在一条线路上的其它元器装了  不然你焊一个槽上去   还要把支持这个槽 ...

就是说光加槽不行的,还得看看槽的供电电路有没有,因为工厂是批量的,一批下来省个电阻,电容的贴片环节都节省好多成本,所以很有可能连供电和信号电路元件都没有。最找找来图纸看看为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光加槽不行的,还得看看槽的供电电路有没有,因为工厂是批量的,一批下来省个电阻,电容的贴片环节 ...

怎么回复到我头上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复到我头上来了

呵呵,没对情况,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没对情况,不好意思

   咱不带这么离谱的             哈哈

网友:
这款机子好像都是只有一个,你也别费那功夫了,很有可能加了之后和没加一样。

网友E:
直接焊吧,我的机器就加个槽就OK了

网友F:
可以加的,就是麻烦一些,需要把跟这个槽子有关系的原件全部补上去,建议加个8GB内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换一根大内存比安插槽更方便,安全些!成本应该差不多吧?

已经淘了一个8G低电压的内存条,可惜我原来的4G 内存条就浪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直接焊吧,我的机器就加个槽就OK了

您什么机型?就只加了个插槽吗?有没有加周边元器件电容电阻啥的?

网友:
还是换大容量内存比较靠谱吧,别搞得不亮就操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加的,就是麻烦一些,需要把跟这个槽子有关系的原件全部补上去,建议加个8GB内存

已经买了一个8G内存还没到货

网友:
很多都要补电阻电容,补供电等等,没这么理想化

网友:
焊个槽再加补齐周围电路的元件,成本也不低,而且自己不会修的话有风险.

加条容量大点的内存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什么机型?就只加了个插槽吗?有没有加周边元器件电容电阻啥的?

G480 绿板单槽 直接加个槽子  别的元件没加

网友:
你先看看主板架构,就知道有没有必要了

网友:
G480这款机器都是两个槽的啊,还没见过一个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淘了一个8G低电压的内存条,可惜我原来的4G 内存条就浪费了

不浪费,还怕排不上用场吗?

网友:
光按插槽不行的,还要补一些电路,不然是没有用的

网友:
G480 绿板单槽 手上刚好有这板 打阻值看了 供电这些DIMM2(这个是原机上安装的)和DIMM1(没安装的) 供电这些脚两个口都是并联的 就象28楼说的 直接加个槽子  别的元件不需加 估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