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待机有电源,3.3v.12v.5v均无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05):
5v待机有电源,3.3v.12v.5v均无输出怎么回事?是什么东西坏了呀?
电源

网友:
查 PS/ON 有没有被拉低 再查PS/ON 电路

网友:
所用pwm芯片是什么型号,电压监控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S3 S4信号呢

网友:
电源的起动电路查一下。

网友:
无输出可以是没启动,也可以是保护,或者主电源高压侧问题等等。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感谢分享!!!!

网友:
没有进展换主板了

网友:
控制电路芯片问题

网友:
有无开机动作,是不时保护了.

网友:
这种问题,说不准的啊,有可能是保护了,有可能是线松了,PS/ON线掉了也没输出的,

网友:
大电容没鼓的话一般是13007坏,也遇到过339坏的

网友:
绿线 有输出 说明 辅助电源正常 其他无输出电压说明 主电源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