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载内存屏蔽。

楼主(2015-04-05):
,希望大神出来讲解下,现在华硕很多都是板载内存 。今天遇到一台X450C板载内存短路。 。不知如何屏蔽。 。

网友A:
这个确实是 一个难点!我经曾打电话咨询过华硕,说是不可以,不过也有人已经成功屏蔽过!!只是还没有人说出来而已!!换内存颗粒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 一个难点!我经曾打电话咨询过华硕,说是不可以,不过也有人已经成功屏蔽过!!只是还没有人说 ...

嗯。 所以请教高手。 。望饼哥解答。。

网友:
找点位图,断掉板载内存的I2C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