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60之电源接口引发的板层短路大短及断线

楼主(2015-04-05):
    早上同行送来一台神舟HP660 D2 双核独显的机器,同行说客户描述是电源接口那里冒烟,当时一阵糊味电脑就立马熄火了。这种情形那就拆吧,不要再通电了。通电只会越烧严重!!!火速拆机,打开内存盖时,里面灰尘把内存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烧才怪呢。机器还是一修,电子元件都看不清,全是灰尘。拆到硬盘时,发现硬盘位进过水,硬盘也换过。先不管这些拆出主板来,发现电源接口的正极已经烧糊,表笔打值直接对地短000,先拆了它再说。拆掉接口后还是000,有可能是其他地方还有短路引起此处打火短路.    此板是ASUS代工的,无图无点位,只好上淘宝买了份点位。先断开保险电感L7704,看后极还短不,不短的话就是接口这一块短路。断开电感后不短了。仔细看了看接口的正极焊盘,孔里面黑黑的,用镊子捅了几下,全成灰了。这5A的强电流真不是吹的。去除周围一圈黑黑的东西后,清洗干净再量还是000,不是吧烧得这么严重。板层里面短了。拿起我维修的利器,刻刀,一圈一圈的打转转,几下子把这给掏了个小洞,清洗干净后用放大镜看了下,板层里面还真是像树的年轮一样,一圈一圈的,有的地方被烧得结疤了,看样子得把这些结疤烧黑的地方全刮掉。刮得同时也害怕,洞越刮越大,旁边可就是CPU座,可能会有断线的风险。但不刮也不行,这短路都没搞定,谈何进行下一步。几经捣鼓,终于好了不短了,板子也成功被我掏了个大洞。既然不短了,那就上可调吧,电压5V,电流限制到1A,慢慢往往加,不错,一切正常,当调至16V时,待机出来了,由于拆机时取了CMOS小电流,所以通电后自动上电了,电流上到0.25A停下了,一看没插CPU。断电插上CPU,内存。再次上电还是一样,电流高了一点点,上到0.35但有微小的跳变。全板测了下,待机3 5,内存1.8,桥供电1.0,显卡0.9都出来了,但CPU的两个电感却纹丝不动。看来问题出在这里---CPU供电不出来。

   找到CPU供电芯片U8000,对照点位上面的引脚定义,首先找到VIN供电26脚+5VS,表笔插上去一量0.26V,运气真不错,一针见血。供电都没有,难怪电压出不来。按照点位,此26脚与外围的C8011相连,测量C8011也是0.26V,再量R8039同样是0.26V,R8023,C8910全是0.26V.板子的这一端有关+5VS的测试点全是一样,那么再找找另加一端,毕竟我掏的小洞刚好在主板的左中位置。极有可能是断线了。于是按照点位图指引直接找到+5VS的来源,Q8902转换管,测量123脚足足的5V电压,再量远在南桥边上的R2003,也是5V。这下应该能说明是断线引起的。因为小洞位置和Q8902几乎是平行的。飞线吧。试了才知道呢。不出所望,+5VS飞线连接上主板CPU供电芯片一侧时,试机电流上去了,三次跳变。1.3左右完美亮机,换上新的电源接口,为求保险,正极引脚用高温胶带都给包了起来)简单的装了下机,试下其他功能有没有问题,幸运一切正常。

ASUS找不到硬盘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3457-1.html

网友A:
给力这种一般我不敢这么做,外衣是没弄好 理解的同行或者客户还好如果去找下一家这种容易是人家攻击的话柄。

网友B:
这机的散热做得不错,显卡芯片是和THINKPAD E40 SL410K K40AB一样的显卡芯片216-0728018可贵呢,不过这机的显卡虽然这么多灰尘却一点问题没有,ASUS的散热是值得肯定的!!!最后献上买的点位图给大家。大伙互相学习,进步.发帖不易,大伙慷慨加分吧

网友C:
这么大个洞   就只影向到了一个供电 的线路  楼主的运气也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力这种一般我不敢这么做,外衣是没弄好 理解的同行或者客户还好如果去找下一家这种容易是人家攻击的话柄 ...

弱弱地问下觉得我拍的图怎么样,还凑和看得清吧。跟了我6年的NOKIA一代街机。320W的像素,呵呵,可惜没有拍相关的电表读数,和可调电流图片,因为平常修机太忙了,只是修好后才拍了几张,留着有时间跟大伙分享!

网友D:
都烧这么厉害了  居然CPU  内存  显卡 都是好的    我的去  走狗屎运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虽然俺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个洞   就只影向到了一个供电 的线路  楼主的运气也算是不错的了

修机器有时是要靠点运气和灵感,呵呵。哪天修机不顺时就拜拜关老爷,修机顺时候也得拜拜,呵呵,天天拜天天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烧这么厉害了  居然CPU  内存  显卡 都是好的    我的去  走狗屎运了

狗屎不是到处都能踩到的吧???大马路上哪有??

网友E:
下次排版的时候把图片文字合理布局下 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个洞   就只影向到了一个供电 的线路  楼主的运气也算是不错的了

谢谢加分,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发帖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排版的时候把图片文字合理布局下 看着……

就是不知怎么排,我打好文字后,再插的图进去,可一保存怎么就乱了,图还是全排在了后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的散热做得不错,显卡芯片是和THINKPAD E40 SL410K K40AB一样的显卡芯片216-0728018可贵呢,不过这机的 ...

这个点位图是用哪个软件打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的散热做得不错,显卡芯片是和THINKPAD E40 SL410K K40AB一样的显卡芯片216-0728018可贵呢,不过这机的 ...

H24X是这个板子的板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点位图是用哪个软件打开的

TS软件,压缩包里有,一起打的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24X是这个板子的板号吗

对的,ASUS代工。淘宝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ASUS代工。淘宝买的。

恩  用华硕的确实可以找开  不过你的压缩包里确实没有 TS软件  我下载打开看过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以经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ASUS代工。淘宝买的。

恩  好的   谢谢  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  用华硕的确实可以找开  不过你的压缩包里确实没有 TS软件  我下载打开看过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以经知道 ...

谢谢提醒,刚看了下电脑里,确实漏掉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的散热做得不错,显卡芯片是和THINKPAD E40 SL410K K40AB一样的显卡芯片216-0728018可贵呢,不过这机的 ...

刚刚查了下 这个点位图 论坛上有啊  何必花钱去买呢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h24x   前两个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刚查了下 这个点位图 论坛上有啊  何必花钱去买呢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h24x    ...

为啥我有时候总是搜不到,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有时候总是搜不到,郁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7787-1-1.html    看下这个贴子  你就会搜索了   不能光搜型号  要搜板号  板号搜不到的时候 再搜型号试试  主搜板号为主

网友F:
飞的线有点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刚看了下电脑里,确实漏掉了。谢谢

没事    呵呵  肯分享就是好的  望多多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的线有点细了吧!

电源接口旁边的两根漆包线只是一个小信号来的,文中也没有提到。因为这两根线是表面能看到的。刮的洞刚好要把它们切断。黑色那根才是+5VS供电线。灯管线应该满足要求,还耐高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7787-1-1.html    看下这个贴子  你就会搜索了   不能光搜型号  要搜 ...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G:
修本本运气也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本本运气也很重要啊

确实如此,但运气也是要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提醒!

不客气   互相帮助

网友:
楼主技术很硬呀

网友H:
只要是出厂时,显卡芯片上没有上散热垫,散热都好,显卡都不容易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是出厂时,显卡芯片上没有上散热垫,散热都好,显卡都不容易空焊

这个倒是经典,像DELL LENOVO HP 多数都带相变散热泥,时间久了老化了就出问题,但ASUS这种直接加的硅脂,就算是干了也把铜管和芯片死死的粘在一起。只要风扇不堵死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过奖了,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查了下 这个点位图 论坛上有啊  何必花钱去买呢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h24x    ...

就是  论坛有时候我也是搜不到   其实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下觉得我拍的图怎么样,还凑和看得清吧。跟了我6年的NOKIA一代街机。320W的像素,呵呵,可惜没有 ...

不错兄弟,嘿嘿 还以为是手机拍摄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兄弟,嘿嘿 还以为是手机拍摄的图片

就是手机拍的啊

网友I:
其实我真想看看楼主的电源接口是怎么弄的,那么大一个洞

网友:
楼主也算是给力了,一般都换板子去了。能修好还那么大个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我真想看看楼主的电源接口是怎么弄的,那么大一个洞

简单啊,洞大了,正极脚直接就可穿过去,然后用液晶的电容脚外包热缩管直接飞到旁边的保险电感上去。

网友(2015-11-19):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这洞挖的够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