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

楼主(2015-04-05):
故障现象:上电到0.2A左右。用万用表测主板上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其它电感正常。找到CPU供电芯片NCP6131。查其工作条件:12脚主供电19V,7脚3.3V。
但此时还不会开启CPU供电。查PROCPWRGD有1.05V。DRAMPWROK有3.3V
按理说下一步就是CPU发出SVID给芯片了,然后产生CPU供电。我换个CPU还是0.2A。把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还是无CPU供电。然后,我又查驱动芯片工作条件:

4脚VCC 5V,3脚3.3V,1脚4.95V,工作条件也正常。求指点

网友:
你干嘛不用波波抓下看有没有svid波形到芯片呢

网友:
并不是procpwrgd抬高了就一定会有svid波形到芯片的

网友:
EC,EC部分。

网友:
看看桥的供电都有没有?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  先测一下供电芯片SVID两个脚的对地值和电压   还有反馈电阻  还有相位脚有没位断线

网友:
是不是二修的机器,此机器6721的管子容易短路而引发cpu挂的大多数。。。换了cpu没有?

网友:
铁壳子是不是也烧了?如果是,那么6131 CPU和5911都有可能坏了,你都给换掉看看,,这机修太多了,有时候只换6721的话可能换上去就烧了

网友A:
两组CPU铁片管,还有一组集显供电的铁皮全换掉,一般CPU供电会出来了,CPU工作跑码之后就是再出集显供电。如果集显不出,换CPU试试,还不行可能桥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组CPU铁片管,还有一组集显供电的铁皮全换掉,一般CPU供电会出来了,CPU工作跑码之后就是再出集显供电。 ...

还有小芯片也要换掉

网友:
有没有换个芯片呢 ·!

网友:
这机器代工的太垃圾了是吧。

网友:
LZ有图纸共享下呗!我今天也修一台这机器!但电流0.64不显示

网友:
还是CPU供电模块本身问题多。

网友:
B470E  的机器遇到的 很多都是铁罐子烧坏   如果只是烧坏1个  可以通过台式机的MOS管 更换飞线  且做好散热.    直接拆掉1组 或许有些机器也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铁壳MOS     8脚小芯片  CPU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6131,待机发烫了,待机电流0.2A,换了之后不短路了,但是还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6131换了吗

网友:
换了6131   很大可能会烧坏

网友(2015-05-22):
楼主,你能告诉R504在哪儿吗?

网友: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修啊

网友:
发个SVID 波形 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换了铁皮罐    总蓝屏没解决了

网友:
      换过他的供电芯片没有啊

网友:
查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修的挺好的

网友:
看一下BIOS

网友:
我有一台,之前坏了一组换好用了十多天又坏了

网友B(2015-06-23):
引用 网友A:
两组CPU铁片管,还有一组集显供电的铁皮全换掉,一般CPU供电会出来了,CPU工作跑码之后就是再出集显供电。 ...

我这台之前也是电流到0.2A,换铁壳CPU出1.15V了,但集显供电不出,换桥了也不出,头大中。。。。楼主修好说一声

网友:
很明显  铁壳mos管坏了

网友:
这个芯片的2脚电压为什么没有查呢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
南桥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之前也是电流到0.2A,换铁壳CPU出1.15V了,但集显供电不出,换桥了也不出,头大中。。。。楼主修好 ...

小8脚驱动管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