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维修一例,证明PROCPWRGD是PCH读取到bios以后才会发出

楼主(2015-04-05):
机子是不出cpu供电,导致循环上电掉电,拿掉cpu供电芯片24pin的对地电阻,电压可以正常出来。SVID信号有电压无波形,测试必要条件唯独缺少PROCPWRGD,确实为pch拉低,可以证明不是断线了。
换cpu 刷bios都是一样故障,无意间有一次能出来cpu电压,但是没有上散热器和内存,没留意到电流变化,无法确定是否跑马,关闭再开又不行了,难道断线或者pch不良? 换一个,也是不行。那就一个一个量,当测试到bios的5脚市为620Ω,6脚为520Ω,拿好板对比,5脚阻值偏大,那就是PCH之间异常了,机子能上电不可能是ec这部分断线的。 看图纸除了经过33Ω连到ec外,还通过33Ω电阻R2110连到了pch。 找到R2110,阻值正常,跟bios却不通,最后查出是主板触摸板右键位置断线。连上就好这个实例说明桥发出PROCPWRGD的另一条件是需要读取到bios

一个。 + 5 很给力!

网友A:
断线了为什么不是无穷大?

网友B:
线以经断了      PROPWRGD这个信号  送不到CPU  不可能出供电   贴子里写了 有一次出CPU供电了   何解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的不科学。今天修道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不跑马。。测试电压。测试到测试到机器就亮了。今天下午用了一下午都没有问题。明天再测试看。莫名其妙就好了

网友:
当测试到bios的5脚市为620Ω,6脚为520Ω,拿好板对比,5脚阻值偏大,那就是PCH之间异常了。要是有示波器,不就简单拉,朋友。无示波器,真难呀。

网友:
修过BIOS损坏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有钻研精神,不但找出了故障,而且研判出了时序,向你学习,加分鼓励

网友:
BIOS坏可能会不出CPU电压,但是它到底会不会影响这个PROCPWRGD信号的输出,还值得在其它机子验证下

网友:
要是我就刷bios了,楼主好细心啊,找出了断线

网友:
各个品牌的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其实示波器双通道证明,在波形上看到更明显 。。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有工匠精神,呵呵!

网友:
往往是一个小问题导致,要把它找出来还得细心啊,特别是信号之类, 不要盲修,呵呵,楼主判断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以经断了      PROPWRGD这个信号  送不到CPU  不可能出供电   贴子里写了 有一次出CPU供电了   何解

断的地方看不见的,表面没有异常,我也是查出确定断线以后刮开才看得见断了一点点,应该是微断,有时候电压能瞬间过去就能出来了一次,差不多感应过去这样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为什么不是无穷大?

认认真真看帖子

网友:
BIOS有问题 也会这样的 !!!!!!

网友:
对呀,没错,你看下5/6系时序,pch收到pok和apok后读bios发porcpwrgd,cpu收到procpwrgd后才会发svid给cpu供电芯片,所以才有vcore产生,没有svid就没有vcore,可以一步步推出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