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

楼主(2015-04-05):
华硕主板板号k43sv,Rev2.2和Rev3.0好想都有这毛病。故障现象是待机0.020A左右,按开关后电流上升到0.026A就不动了,修过两块,一块是ec发出的pwrbtn到南桥中间断线,另一块没断线,但是pwrbtn跳变时电压不够低,把腐蚀的地方挖了下,才恢复正常。如图中所示

网友:
良好的修復技術

网友:
觉得你有一个良好的

网友:
第二块..接地就知道了..

网友:
排阻都成了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知道通病修起来比较快了

网友:
这个地方没有防水贴,所以很容易进水

网友:
ausu没图  不好搞

网友:
华硕的板质量真心不怎么着!你看论坛里技嘉的笔记本和V星的笔记本从来没有见人发帖修过。
以前IBM的也经常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无私奉献

网友:
华硕机子做的的确不行

网友:
断了好多线啊

网友:
这个 也叫通病 进水腐蚀啊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一般都腐蚀掉这几个地方

网友:
下次遇到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