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精品,ACER 4736 (LA-4494P),NEC大电容和VL的线性电压,你所不知道的关系!

楼主(2015-04-06):
机型:ACER 4736
版号:LA-4494P
故障:三修机器,不稳定,时开时不开机
解决方案:就是第一修时,加的六个大电容导致的,至于和6237VL是什么关系,怎么导致的时开机,时不开机的,最后给你完美答案
     首先,说我们清明节没有假放的,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假放,今天也是有点谈,才修了四台机器!!言归正传,身边的同事修的昨天的那个4736又回来了,说是没有办法了,VL短路,有时阻值正常,有时短路,连接的元器件都拆了,还是不行,说是给我看看!
板子拿到手里,NEC大电容已经拆掉,加了六个330,这个是第一修搞得,客户说是用了不到一个月,昨天,我同事给我说,发现62377脚和19脚连接在一起,阻值短路,烧鸡,发现芯片发烫,板子装的51427,换了,还进了系统,就给客户了,今天就回来了,如图是芯片发烫的位置,是料版,机器已经被客户拿走!

今天这个机器又回来了,和昨天的故障一样,有时可以显示,有时待机0.18,待机发烫,测量VL脚位阻值237,这个正常是500多,有时又正常,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测量阻值,的确是237,我也正常的流程,看看VL脚位相连的地方,如图

我还是拆了芯片,LM393,PC29,  现象一样,阻值237,我查图纸,仔细看VL,去的地方,这时,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如图

CPU thermal protection at 96 degree c
意思就是,当温度达到96度的时候,就会拉低VL 那么PH1 在哪里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开机啊,CPU还没有工作啊,这个暂时先放一下

那么我就去掉CPU,测量阻值,变了,90,我就烧鸡,因为有上面的一段话,我烧鸡,电流1A,肯定有短路,当摸到NEC电容的位置,发烫,就是六个330电容,我很奇怪,VL怎么和这个有关系呢,先拆掉吧,下面的图片是料版,机器已经被客户拿走!

拆开后发现阻值无穷大,上芯片,阻值500多,正常,再也没有短路,六个电容,使用倾斜的方法安装,就显示了!!!就是NEC大电容惹的祸,怎么解释呢,机器拿走,我没有就此罢休,这里和VL有上面关系呢?

我找个料版,仔细看NEC大电容的位置,终于发现秘密,请看下面的图片

结案陈词做总结::NEC大电容下面是有个VL测试点,和623719脚是通的,和正面的PH1也是,就是说第一修的时候,去掉NEC大电容,导致NEC的地和,VL,有时接触,有时不接触!!、

   写帖子很辛苦,编辑搞了两个小时,大家感觉有帮助,就加分吧!!!

网友:
确实会找的好辛苦

网友:
学习学习·很好的经验·也给自己提个醒遇见这种NEC的多长个心眼·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之人,。厉害啊

网友:
心这个细啊。换位思考的话。我真不一定会想到这里,会这样做。

网友:
技术真牛B 支持

网友A:
依旧如此给力,这种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的修起来真的很费时间。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修修电脑的思路是一套一套的,佩服,向大师学习

网友:
楼主好心细,一般人很难去查到个底

网友B:
换电容注意绝缘处理!

网友:
接触不良的问题,确实很伤脑筋。

网友:
一般人发现不了   第一个修的很马虎 下面有个测试点也没注意

网友C:
今天没有分了 否则给楼主最高5分 很牛

网友D:
一定要放6个吗  4个应该不会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没有分了 否则给楼主最高5分 很牛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真的不容易。维修人比设计师要厉害。

网友:
真不错,又涨经验了。

网友:
分已加,今天就这么多了,好贴就给加分,赞一个

网友E:
虽然楼主说的很清楚,有图有解释,看的出来是花了时间的。估计编辑这个要很久,我也发过帖子,编辑过,都比修机器的时间长。应该鼓励支持。。。

网友:
修电脑还是要思路清晰呀

网友:
心细决定成败楼主好样的

网友:
我记得在迅维培训的时候老师有介绍怎么避免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上家思路不清晰 ,主要还是思路。

网友:
厉害 。 我以前修这机子都没注意。 随便换。 还好没出现什么情况啊。

网友:
高手 就是 细心啊   叫我们新手崇拜啊

网友:
牛啊楼主,比那些所谓的版主发的帖含金量高多了,真正的大神哪有空整天发贴赚积分赚人气争版主阿。。。

网友:
很细心跟VL有关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弄到没办法,最后拆到这里发现了这个故障

网友:
真心学习了,一直用倾斜方法,没注意这个隐患。

网友:
早就研究出来了,第一次还是我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旧如此给力,这种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的修起来真的很费时间。

这个确实直的分享,没早些看到啊

网友:
这个的确金品

网友:
支持楼主,呵呵,换这个大电容没有遇到,楼主说的,情况!不过还是谢谢楼主,让我懂的更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早就发现,我以前也是遇到过一台,把中间两个点连起来了,导致VL短路。

网友:
原来这里还会影响开机。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比较有意思,这个故障相信很多人都只是换换大电容不行也就算了吧,楼主发现的这个问题之前我有遇到过,但是没有去深究,我那个应该是半层掉了皮,我做了绝缘后才加的四个330电容修复。

网友:
维修的时候细心重要的

网友:
楼主终于找到真相,佩服这种精神

网友:
换了很多大电容都没有注意这个东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注意绝缘处理!

这个大电容换了N多 没出现过这类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楼主说的很清楚,有图有解释,看的出来是花了时间的。估计编辑这个要很久,我也发过帖子,编辑过,都比 ...

关键还是要有耐心,我想发帖子,写的写的就没耐心了!!!

网友:
楼主真有心,学习了

网友:
这更换小电容时同样有刮到这两个点脱漆  并在焊接的时候有短路过,但是本人是特意贴上高温胶纸,没让它短路,确也不曾深究该两个点的作用

网友:
只能说明前面那个维修员修机太大意了,不仔细

网友:
先说下辛苦了,我一般都要求把这个NEC换了处理好下面,我也自己遇到自己的返修,就是这玩意没焊好,导致不加电,重新处理好多上焊膏,完了洗干净就OK

网友:
绝对精品   受教

网友:
不错,我们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恩恩 我有遇到过 哈哈

网友:
楼主有耐心,,很好

网友:
兴趣、爱好、细心、认真、技术、能力的综合表现!!!

网友:
过去有人发过贴,遇到这种问题。但真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不愿意怀疑这一块。

网友:
由于换六个电容时,需要加一条连接线,不小心就会导致加的线与某些焊点接触。所以曾经将电容的脚朝上,避免底面的短路。

网友:
很给力,理论技术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放6个吗  4个应该不会返修吧?

我们这里的都是放四个。

网友:
不错,以前真的没注意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 。 修那么多台了 ,

网友:
这都是不认真的错误,要是我就会在电容底部贴个高温胶带的,一点事没有

网友G:
很无语、  这个一早就知道了  发来给小小白长经验到时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无语、  这个一早就知道了  发来给小小白长经验到时可以的

我也是小白,既然大师不屑一顾,那么你也发几个帖子,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找到这个问题应该花了一些时间,谢谢分享

网友:
上几天打了一个NEC 的电容波波...发觉..时可以开时不可以开的..波型是很瘦..的...在上面多加2个330 .波型就OK了......现在我聪明了...不拆NEC ..加就算了..安全..等他用一年左右....又回来维修...哈哈..

网友:
太给力了我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再次学习了  维修就是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电容换了N多 没出现过这类问题啊!

那是板子不一样 ,大部分NEC大电容下都没有元件,这个主要要细心都可避免。

网友:
这个PH1是个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
这个平时换NEC的时候还真没注意下面有没有测试点之类的

网友:
真是要细心啊 不然找不到这个错误的

网友:
同学太厉害了

网友:
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我得去补补英语,要不然一辈子也不知道朝这个方向看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换电容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最后把中间的地方,用刀刮平堂上锡了,再就不触发了,待机0.18.
看到你的图,想想白天的错误。
唉,就怪自大,以前中间都是用导线连的,今天怎么不知道怎么了,把刀刮平了!!!
感谢,楼主,明天去看看我那板,还能不能回原样了。不能的话,就当给自己买个教训。

网友:
LZ大人 图纸发一份啊

网友:
这个不容易 的确没有想到。下次换nec要注意

网友:
粗心真是害死人,为楼主的这精神点赞

网友:
我换这个电容的时候中间用高温胶带贴上,因为中间是有两个点的,明显不能和地连居一起,故哥换这电容从没有失过手。

网友:
同学谢谢共享太好了

网友:
学习学习·很好的经验 修本 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