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独立维修本本的条件有哪些?

楼主(2015-04-06):
我是新手,我还没有去到电脑城当学徒。我30多了,所以想一定要学会笔记本维修,可是明白笔记本维修的艰难,但是知道困难是要克服的。我在家已经基本上看的懂电路图了,能够根据时序图看懂时序。我想问,我还需要学哪些东西,去了不至于浪费时间。能够独立维修本本的条件有哪些?(比如:能够看懂电路图,会元器件的检测。。。)

网友:
学无止境,学着学着你就知道你该会什么了,如果只是说给你你根本不理解,所以说也没用。

网友:
直接报名讯维

网友:
加油,三十多了才学技术,16岁时去做啥了?》

网友:
一边修一边学,理论加实践

网友:
学无止境,学着学着你就知道你该会什么了,如果只是说给你你根本不理解,边实践边学习,

网友:
动手能力焊接,理论知识

网友:
动手能力,理论知识

网友(2017-01-18):
我也是刚刚来学的,不断的看书,实践,现在 在一家电脑维修上班

网友:
还是小小白,估计换行了吧

网友:
去维修店当下学徒加强实践经验

网友:
想要独立维修笔记本主板,首先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把焊接给练习牢固了,再去实践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7-04-21):
一边实践   一边理论

网友:
慢慢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1、学习电子电路。各元件工作原理,按你所说应该可以忽略这一步了。
2、阅读两本以上主板维修相关的书,并到电脑市场买各个品牌的坏板,尝试测量电路。到这里,你会迷茫,因为你不知道你测出来是对的,还是错的。最好的方法,问前辈,论坛上尔偶会得到你满意的回复,多数问题最后是没答案。
3、各种焊接,贴片电容电阻,这些需要一定的经验。各种多脚元件焊接。
4、还是焊接,BGA……。一台机器大概5000-2W不等。学习植珠、BGA焊接学习成本非常高,建议偷师……去做学徒。注意隐藏过往知识,装笨不会死人。因为装逼的人,没人原意教。多去几家当学徒,因为每个师傅的经验不一样。到此,你已经是个一般的电脑维修工了,开店之类足够了。
先写到这吧,我在电脑城工作了十年,虽然不是从事维修工作,但对维修有一定兴趣,和电脑城的一群维修师傅很熟,常在一起玩,有问题问他们都是很乐意解答给我知道,慢慢地也懂得了很多。

网友:
会拆机器,和客户沟通,能知道问题修好。你比我厉害我电路图还不会看,

网友:
最起码焊接基本功要精

网友:
还不如学修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