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4-06):
没有看出主板是什么品牌的,板子上面的标号是:M3A780LA-X11  HT 111901047,,,AMD主板,南桥为SB700 主板待机正常,触发后显示FF不跑码,测量发现南桥3.3V1.5V待机OK,触发后,出来有1.8V,内存1.5V,南桥25M两只引脚分别为3.3V和1.6V,CPU没有出来供电 ,CPU供电IC用的是RT8855,1脚POK3.3V,48脚EN3.3V,24脚VCC55V,31、40脚12V正常,27、35、36脚BOOT12V也正常,41到46的VID到CPU也通,47的POOD没有出来,上下管子也没有坏的,请问各位有修到过吗,这种情况??25M的电压对不对呀,到南桥是通的

网友:
RTC电路是正常的,32.768为0.2和0.4V,

网友:
先修CPU供电吧,RT885条件正常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cpu没供电 先修他

网友:
条件满足,不工作就干它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芯片的上下管驱动波形。修PWM电路有示波器会比较好修。

网友:
恩  这个用示波器打打波形 看的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