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图说明 USB3.0 功能接口原理分析

楼主(2015-04-06):
1,EC 发出USB_EN# 给power IC

2,power IC 转出5V 给USB 外接设备供电

3,USB D+/D- 发信息 给CPU ,告诉CPU 有USB 设备接入,USB接入时D+/D- 为高电位

网友:
RX1+ RX1- TX1+ TX1-这几个信号在USB3.0里面有什么作用?能不能一起给讲!

网友:
反响不够热烈,呵呵,我再抽空说下TX,RX的原理,再配上案例分析吧。

网友:
还没修过3.0呢  。。。

网友:
还没修过3.0啊 所以还没研究过

网友:
以前没关注过!

网友:
在之前的USB数据是进桥的 只有新的是由U控制的
这几张图还不能完全说明3.0

网友:
碰到几台USB不能用的,其实是USB3.0驱动没有装,装好驱动就OK了

网友:
USB3.0还要进CPU呀,几乎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哦

网友:
谢谢你的图解,让我对U3.0的工作模式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网友:
是不是现在新的单桥集成CPU模块管理USB3.0了啊

网友:
对3.0的不是很了解……。能详细的讲一讲吗

网友:
可以讲的详细点吗?最好有一个案例。

网友:
好直白的说明!哈哈!

网友:
这真是奇怪,难道usb3.0是cpu管理的吗,一般usb设备是桥管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