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一体机分辨率超过边框

楼主(2015-04-06):
联想B320一体机开始装显卡驱动进不了系统!安全模式可以!然后直接换了块主板!可以进系统后发现分辨率超过边框!地下的开关机完全看不到!显卡驱动可试过!进BIOS 还有PE显示分辨率一样超过!是不是有什么跳线啊!在线等

网友:
前排占位支持了,嘿嘿

网友A:
换同样供电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同样供电屏试过了?

没换主板之前都是好的

网友:
附脚位图一张!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一体机主板上有跳帽啊,把之前主板上的跳帽拔下来,对应的短接上就行了啊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显示器有问题吗

网友:
会不会是板子的型号不对呀  ,

网友:
超屏????和少见啊,,,,主板上好像没有跳线啊,最近也修了几台C200

网友:
我的情况一样 修了供电  换了显卡 刷了bios  换了跳线  全部失败,准备放弃了
中间一次好了3个小时,然后又一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