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新手求救!IP未冲突,路由返回出厂设置,就是进不了路由
[维修求助]
新手求救!IP未冲突,路由返回出厂设置,就是进不了路由

网友(2015-04-06):
路由器通过猫链接电脑,猫检测没有问题!检查IP地址没有冲突,路由器返回出厂设置,就是进不了路由器设置!这怎么搞?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路由直接搓上电源,在入设通在接上猫

网友:
把猫的电源断开再进路由器试一下啊

网友:
用手机进到路由调试

网友:
释放一下本地已经获得的IP地址,或者重启一下猫,和路由器,还有电脑,

网友:
我也认为先断开猫,单连电脑和路由,这样试试

网友:
路由器通过猫连接电脑? 难道不是应该猫接路由器再接电脑吗

网友:
碰到过 是电脑的问题 最后用手机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