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 M4A77T SI 进系统网卡灯灭 不进不灭 进PE不灭

楼主(2015-04-06):
一片华硕 M4A77T SI 据说是网吧板。
现在板子可以装系统,没什么异常。

但是,网卡在不进系统或进PE不加载网络情况下,网卡指示灯是亮的,偶尔数据灯也闪一下。
但进系统或进PE加载网络后指示灯就灭了,右下角网络打X。
从华硕官网下了网卡驱动打上也无用。下了出厂BIOS刷了也没用。

灯亮或灭时3.3V ,时钟,复位 都正常。只是有个1.2VSB,待机或开机时都只有1.04V。这个电是网卡旁一小线圈电感上的,并不是外部来的。

谁有遇到这种奇怪情况啊。不想加独立网卡。

网友A:
换了试试不就知道了 这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试试不就知道了 这么明显的问题

换过了,料板拆的,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就这一个。

网友:
果断先换芯片 再说。。。

网友:
看起是mac地址给刷没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估计是网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还是劝你加个网卡吧,没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料板拆的,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就这一个。

那还真不好说啊  曾有一次换网卡 换了五个料板上的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