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版号lp-6681p cpu内存模块对地阻值是0001正常吗?

楼主(2015-04-06):
如题联想y470  版号lp-6681p  cpu内存模块对地阻值是0001正常吗?换的板子上电就把u3烧了,请大师分析下是不是cpu坏了。安装上cup后u3的123脚对地阻值是0001,取下cup    123脚对地阻值是451.跪求大师赐教

网友A:
你把CPU取下再打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CPU取下再打值看看

cup取下是451

网友B:
肯定是哪个MOS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U烧了,我也遇到同样一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U烧了,我也遇到同样一例的

你的意思是u坏了吗?后来怎么处理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哪个MOS有问题

换了mos管不烧了,但是点不亮的,到0.9,现在就是要确定一下是不是cpu坏了,手上又没有同样的cpu换,

网友C:
换好MOS管后换个U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好MOS管后换个U再试试吧

兄弟,我也知道要换个u呀,可手上不是没有吗,在这里就是求助各位兄弟有没有同板的测量一下5678脚,上u和不上u的阻值,判断一下是不是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