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问题

楼主(2015-04-06):
如图,是个待机芯片的输出,在mos管后面,电感前面有个2R2的电阻PR186接了个电容PC154然后接地,请教下这个组合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谢谢解答

网友:
没人帮忙解答吗?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起什么作用呢?保护吗

网友:
我手上的板子是这个PR186烧掉了,开不了机不停重启,然后换了就好了,所以想弄明白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没人愿意解答啊。。。。我想找到原因,防止返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