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上网

楼主(2015-04-06):
一个牌子的新主板,做完系统接上网线,网络连接显示叹号,(W7系统)卸载网卡驱动重新安装,还是不行。以为是网线的问题,换网线还是不行,结果换了一块主板好了,

网友:
pCI网卡试了吗

网友:
检查借口  驱动是否完好

网友:
还有这种事,换个网卡肯定好

网友:
这样换张主板楼主收了多少米?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技嘉G31的网卡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加PCI网卡也不可以。。

网友:
有的加独立要把集成网卡屏蔽掉   再就是桥芯片有问题了